安川伺服绝对值电机求助

楼主(2016-06-20):
请问安川伺服绝对值电机的驱动器CN1上的SEN信号一定要接吗(CN1-4和CN1-2),之前没接出现电机上不了使能的情况,请问这个信号到底的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SEN信号是读取绝对位置的触发信号。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