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的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2016-06-20):
怎样判断模拟量是输入还是输出?我是一新手希望各位大哥帮一下忙。

网友A: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你?

你是指什么设备?还是看电路板?还是PLC?还是编程?

网友B:
这个问题让人看得一头雾水,该怎么回答呢?

网友C:
拿PLC来说吧,需要进入PLC的电流或电压信号就是模拟量输入,需要从PLC出来的的电流或电压信号就是模拟量输出。

对于传感器来说,都是指模拟量输出,因为传感器是将其它信号转换成为电信号(电压或电流),然后传送给PLC或其它CPU,进行处理。

对于执行机构,都是指模拟量输入,因为上位CPU或PLC要将电信号输出给执行机构,执行机构去完成任务。

网友D:
把线的一端拆了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E:
模拟量输入输出和开关量的输入输出不是类似的吗?只是处理的方法不同,个人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PLC来说吧,需要进入PLC的电流或电压信号就是模拟...

就是对plc而言,模拟信号也有输出的,就是对这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你?你是指什么设备?还是看电路板?还是...

plc设备,不是编程的,只是单纯地输入和输出,输入有什么作用,输出有什么作用相对于plc来说。

网友F:
输入就是反馈信号,输出就是控制信号,都是相对的。传感器的输出,就是PLC的输入。PLC的输出就是阀门,水泵,变频器等等的输入。

网友G:
1、看模块资料

2、看接线图

3、看线路的对象是什么,如果是压力变送器,流量变送器等仪表,那么就是模拟量输入接到PLC;如果是调节阀等,那么就是模拟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