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B211触摸屏内部时间不对,

楼主(2016-06-20):
触摸屏内部时间不对,重新设定好后,关电重启又变回原样时间不对了,是怎么回事啊,求解答一下,在此谢过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A:
用软件打开画面程序,到“选项——万年历更新设定”,看一下是不是勾选了从PLC到人机,这是用PLC的万年历时间写到人机,估计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打开画面程序,到“选项——万年历更新设定”,看一...

没有勾选启动时间自动更新,要不要勾选起来,

楼主:
是默认状态没有动过,,

网友A:
不用勾选,你现在屏的时间是多少?会不会是电池没电造成的?

楼主:
新买的两个都一样,打电话给供应商也不知道什么问题,还有一个时间改了可以,但是几天不开电时间就不走我就郁闷了,各位工程师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买的两个都一样,打电话给供应商也不知道什么问题,还有一个时间改了可以,但是几天不开电时间就不走我就郁闷了,各位工程师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

我以前遇到过,没搞定,后来跳槽到别的公司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新买的两个都一样,打电话给供应...

额,现在在那高就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新买的两个都一样,打电话给供应... 内容的回复!额,现在在那高就啊,,

要饭,广州做技术员😓

网友C(2017-08-15):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勾选,你现在屏的时间是多少?会不会是电池没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