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n7安装CX-ONE提示无法在XP或者更低版本安装

楼主(2016-06-20):
之前安装的CXone 报静态数据库错误  我用CXremove 卸载了后  再重新安装后  就提示以上信息,但是我的操作系统是WIN7旗舰版  求大神帮助   换了几个版本都是提示这个信息

网友A:
你这只能安装在XP系统里。你电脑系统是64位的?

网友B:
我win7 64位旗舰版安装成功。你应该是下载的软件包不对吧

楼主:
它 这个提示是说不能安装在XP或者更低的操作系统吧?

引用 网友A:
你这只能安装在XP系统里。你电脑系统是64位的?

楼主:
我之前安装是成功的,用了一阵子报静态数据库错误,用remove软件卸载了以后,重装CXone 才报的错误!比较郁闷

引用 网友B:
我win7 64位旗舰版安装成功。你应该是下载的软件包不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 这个提示是说不能安装在XP或者更低的操作系统吧?回...

 你Win7只要是32位的程序或者是XP系统就可以的,因为这些编程软件在开发时Win7这些高端系统还没开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