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大修后的标准测试项目

楼主(2016-06-20):
电动机大修后的标准测试项目如下:

    (1)绝缘电阻和吸收比(系数)。绝缘电阻用绝缘电阻表测试,低压电动机不少于5MΩ。

    (2)直流电阻。双臂电桥测量,三相电阻的不平衡度[(R最大阻值-R最小阻值)/R平均阻值]应小于5%,否则说明焊接不良。

    (3)定子绕组的交流耐压试验。电动机额定电压为380V的可通以1000V的试验电压测试,也可根据电动机容量适当调整试验电压。

    (4)空载试验。检查三相空载电流是否平衡,检修后的电动机一般空载电流较大,在额定电流的30%~50%之间,高速大型电动机空载电流的百分分数相对较小。

    (5)定子与转子之间的气隙。各处的气隙与平均值之差不应大于平均值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