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通电机抱闸松开运动部位下滑的问题

楼主(2016-06-20):
在调试一台物件取放的设备,遇到这样的问题:升降电机(普通电机)升到顶时取下物件,降落时有下滑的现象。即电机抱闸松开一瞬间,电机会自动下滑,此时电机并没有通电。希望大神们给予意见。

网友A:
机械选项没做好啊。。。。。。。。。。。。

网友B:
这个应该在刹车释放之前提前给电机加载或者电子刹车辅助,具体看设计人员技术决定

网友C:
抱闸时间短,惯性还没完全消除吧

网友D:
解决这问题很简单,我也遇到过这种文题,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电磁抱闸

网友C:
也许是抱闸太松的缘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解决这问题很简单,我也遇到过这种文题,不知道你用的是不...

用的是电磁抱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解决这问题很简单,我也遇到过这种文题,不知道你用的是不... 内容的回复!用的是电磁抱闸。

加我QQ吧,发几张照片我看一下,机械部分和电气部分

网友E:
谢谢这位老师,本人现在不在现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这位老师,本人现在不在现场啊。

我觉得应该改装一下就可以实现平滑启停,但是不知道你现场具体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E 谢谢这位老师,本人现在...

改机械机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E 谢谢这位老师,本人现在... 内容的回复!改机械机构吗?

没图没真相,我不好定论啊

网友F:
抱闸松开的瞬间,电机肯定是通电了,因为抱闸接线和电机接线是一起的,你要松开抱闸,就必须给电啊。

通电的情况下,电机是不会下滑的,除非你的电机扭力不够,达不到设备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抱闸松开的瞬间,电机肯定是通电了,因为抱闸接线和电机接...

你的回答非常的精彩,这个问题我们排查出来了,它是这样的,之前变频器老是报故障,现场的人把电路稍改动了,电机启动滞后于抱闸松开。现在改回同步了。调了一下抱闸没问题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