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tep-7下载设备的PLC程序

楼主(2016-06-20):
是否使用一根网线就行,然后设置什么PC/PG,这个是选择电脑网卡的名称吗?这样是否就能成功连接,连接后新建一个项目下载PLC程序就可以了吗?

网友A:
PLC里有网络模块就行,将电脑与模块设为同一段IP,然后设置PC/PG就可以通信了

或者买个西门子的编程电缆,通过MPI口进行通信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