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3070C-T

楼主(2016-06-20):
触摸屏XP3070C-T与K120S通讯的问题:

用的是串口0用232通讯38400,8,1,无,连接后触摸屏的COM灯闪烁应该是通讯成功了,但是触摸屏不能读取和写入PLC数据。弄了好久没弄好,哪位高手有用过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

地址没对上,也有可能是型号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