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PLC防拖款的加密方法

楼主(2016-06-20):
最近在一个机电公司接了一个私活,用的S7200 SMART和西门子触摸屏,最终客户是石化行业的,这个机电公司和楼主签合同的时候本来一定要等到客户付款的时候才付钱,楼主不同意,最后达成协议就是出厂调试的时候付一部分,在客户现场调试完成的时候付一部分,连续运行18个月付最后的10%,防人之心不可无,万一楼主调好了然后一毛钱都不给怎么办呢?

楼主想的是调试成功后,做一个30天的计时,20天开始提示需要解密,30天以后锁屏,大家有什么比较简单又难以破解的加密方法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有加密就有截密。方法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这样做。

最终的客户是石化行业,你的控制程序不能造成人家的生产损失,和安全隐患。

如果出问题,机电公司会有责任,你也会有。那样的话,机电公司肯定得扣你费用啊。

网友B:
诚信经营,不怕拖欠,如果 你真的怕就讲清楚运行到某个时候自动死机就得

网友C:
你可以在程序终止运行前一个礼拜到15天左右触摸屏发出警告,并弹出联系方式

网友D:
这招我也用过,我用的是时钟调整指令做的,到时间再怎么弄程序就是不走。他老板不得不找你帮他回复。当时我还做了一个<此处内容被屏蔽>这个程序的程序。他款一到,告诉他密码,一输就自己回复了。

网友E:
我最近就接到一个需要解%密的活,是一台纺织设备,呵呵,smart的。。。。哎,真是为难,解也不是,不解也不是。。

网友F:
这种活儿还是走速派安全

网友G:
smart200的保密性还可以

网友H:
用PLC的万年历功能!!!

网友I:
黑心的老板不给钱,咱劳动者也是拼了。

网友J:
实时钟,不过还是能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新人同问。。。。。。。。。。。。。

设定预期时间和实时时间做比较就出来了。

网友L:
人到一些的做法就是想提前报警提示,声光报警几天不付钱就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新人同问。。。。。。。...

这样会不会比较容易<此处内容被屏蔽>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王...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我认为。

网友M:
加密影响不是太好。程序照样执行。如果限时运行,客户和供应商都会投诉或打官司。

还是跟客户关系处理好,比加密都好。

网友N:
不建议这样做!关系不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就接到一个需要解%密的活,是一台纺织设备,呵呵,...

是重做程序,还是已经<此处内容被屏蔽>smart200?

网友O:
必须要加密,今年回款比较困难,不要相信任何一个客户。好多客户看上去高大上,实际上付款就是割他身上的肉,能赖你10元,绝对不会赖你9块9!

smart200好像还没有被有效的<此处内容被屏蔽>,至少<此处内容被屏蔽>成本会比较高。程序要做得复杂一点,多做几个关联的数据位和数据,分散在多个块中,多做些运算,迷惑程序被读出后的<此处内容被屏蔽>。

看过一个案例,用了2000多步来做迷惑程序,绝逼能把人逼疯。如果是4000步呢?

还有就是在数据保存区多个不相连的位置设置若干个数据,出厂时你手动写入,一但<此处内容被屏蔽>的人动这个数据,系统就罢工。

上面这个数据是可变的,可以和时间相关联,当然是还需要加密。也就是两次读出的数据是不一样的,只要这个数据读出,再写回去,由于时间改变了,系统就罢工。

还有对计时的累计数据,要加密拆分到多个不相连的保存区,防止改写<此处内容被屏蔽>。

不要单独用实时时钟来做提醒,系统实时时钟与计时累计数据,两个都要关联。

还有在人机里面也要做数据运算,PLC判断人机数据,人机判断PLC数据,一个不合,罢工!

不是我恶毒,是受伤太重!

加、解的关系就是矛与盾的关系,这么做的目的不过是提高解米的成本。

网友P:
整的太复杂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必须要加密,今年回款比较困难,不要相信任何一个客户。好...

 太牛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P:
整的太复杂了!!!!!

 就是

网友S:
引用 网友O:
必须要加密,今年回款比较困难,不要相信任何一个客户。好...

网友T:
威纶有一款触摸屏有分期付款功能

网友U:
还是加密好一些,防止有人改程序导致错乱。对于不回款的客户先电话提醒,再触摸屏提前提示,还不结款,可以在程序中增加在用户彻底停机时就无法在开机运行为好。

网友V:
机器不要停掉,多写几个触摸屏弹出画面,多嵌套几个密码,多做几个报警,但不影响生产,就是烦他们来确认,如付完款,密码全部给

网友W:
这个不是PLC写个小程序 加密一番 <此处内容被屏蔽>就会按钮 什么组合 顺序按就好了

网友X(2016-09-23):
现在只要有加密,就有<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方法。

网友Y:
黑心的老板不给钱,咱劳动者也是拼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就接到一个需要解%密的活,是一台纺织设备,呵呵,...

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