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 GR7 指令输入问题

楼主(2016-06-20):
FPWIN GR7是不是取消了文本输入模式?(如:键盘直接输入AN R1  SET R8)

如果没有取消哪么怎么设置?(GR软件里只要选中“A”文本输入模式优先)

如果真的取消了,那编程的速度会慢2/3。真的太可惜了

网友A(2016-07-28):
请求技术支持。。。。。

网友B(2016-09-30):
可以的啊

一样的可以输入

网友B:
我录了方法

http://pan.baidu.com/s/1gfuj7IN

http://pan.baidu.com/s/1pLTLfkv

.SWF格式 用flash播放器可看或者拖到chrome浏览器看

欢迎各位用松下PLC的 本人大部分用松下 最近在研究松下FPG的总线通讯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C(2016-10-31):
编辑

--文本指令输入模式优先(M)

网友D(2019-03-21):
引用 网友C:
编辑--文本指令输入模式优先(M)

感谢!!

网友E(2019-08-12):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编辑--文本指令输入模式优先(M) 内容的回复!-------------------------感谢!!

我的GR7的编辑栏中没有那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