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V4.1编写的M218定时程序

楼主(2016-06-20):
开10秒停5秒循环,供初学者参考

网友A(2016-08-21):
字太小看不清楚哦。。。。。。

网友B(2016-10-26):
最想了解的是如何配置网络以太网下载监控等问题

网友C(2017-05-10):
各位大神,这个M218 我刚刚安装上的软件里,里面没有M218 这个型号的PLC ?怎么解决的 ?谢谢各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