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30变频器快速调试

楼主(2016-06-21):
G130变频器快速调试

楼主:
西门子G130变频器是针对恒转矩负载、平方转矩负载、高性能要求但不要求再生反馈的传动应用开发的一款通用变频装置。西门子G130变频器与G120变频器一样也是模块化的变频器。是SINAMICS模块化变频器系列中的一个大功率系列。补充西门子G120变频器功率上限。
西门子G130 变频器由两个独立的模块部件组成:功率单元,控制单元,选型时同样需要注意是否需要操作面板与CF卡。有三种电压和功率规格:380 -480V, 3AC 110-560kW;500 - 600V 3AC ,110-560kW;660-690V ,3AC 75-800kW 。 输入频率47 ... 63Hz,输出频率0 ... 300Hz,功率因数:0.93-0.96,变频装置效率> 98%,控制方法带或不带速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或 V/f 控制,固定速度15 个固定速度 +1 个最低速度,可参数化(在默认设置中,可通过端子排/PROFIBUS 选择 3 个固定设定点外加 1 个最低速度),跳频速度范围4 个,可参数化,设定值分辨率0.001rpm 数字量,12 位模拟量,制动模式通过附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