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样频率与带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没有?

楼主(2016-06-21):
请教:采样频率与带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没有?

网友A:
 一般来说,采样频率越宽,带宽也会越宽,但是在有些场合并不是这样,对于用户来说,有效带宽才是真正需要的,对于这个问题,这篇文章讲得比较透彻,采样频率与带宽的“陷阱”

网友B:
采样频率不得低于信号带宽的2倍

网友C:
采样频率,也称为采样速度或者采样率,定义了每秒从连续信号中提取并组成离散信号的采样个数,它用赫兹(Hz)来表示。采样频率的倒数是采样周期或者叫作采样时间,它是采样之间的时间间隔。通俗的讲采样频率是指计算机每秒钟采集多少个信号样本。

下图可知二者关係:

所谓采样定理  ,又称香农采样定理,奈奎斯特采样定理,是信息论,特别是通讯与信号处理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基本结论。

采样频率必须大于被采样信号带宽的两倍,另外一种等同的说法是奈奎斯特定律必须大于被采样信号的带宽。如果信号的带宽是100Hz,那么为了避免混叠现象采样频率必须大于200Hz。换句话说就是采样频率必须至少是信号中最大频率分量频率的两倍,否则就不能从信号采样中恢复原始信号。

网友D:
采样频率是一个定值,这个定值是在仪表制造中根据测量要求而设定的,一旦仪器制造完成,其采样频率就是一个恒定值。

而信号带宽是一个变化的值,现场使用的仪表要测量的信号,虽然有用的信号的带宽基本上在仪表采样频率的范围之内,但一些干扰常会夹杂在信号之中,那么通过仪表带通采样电路,就可以把信号中的干扰频率滤掉,保留与仪表采样带宽一致的信号,滤掉带通频率范围以外的信号,这就是仪表能够抗干扰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采样频率,也称为采样速度或者采样率,定义了每秒从连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