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下这样写行不行

楼主(2016-06-21):
大神看下这样写行不行!!!大神看下这样写行不行!!

网友A:
写什么呀

截屏还不行吗?

楼主:
这是梯形图程序,一个简单的控制,不知道有没有错误

引用 网友A:
写什么呀 截屏还不行吗?

网友B:
你最好截个图,大家用的软件五花八门的,不一定有和你一样的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