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高压电机产生电晕的原则和具体措施

楼主(2016-06-21):
    防止高压电动机产生电晕的原则是在绕组表面增加一半导电层,使电容电流由半导电层流到铁芯,而不会使空气游离。

    高压电动机的具体防晕措施是:

    (1)绕组绝缘处理完后,先在绕组直线部分刷低阻半导体漆,刷漆长度比铁芯长度每边长出25mm。低阻半导体漆一般可用5150环氧树脂半导体漆,其表面电阻为103~105Ω。

    (2)由于电容电流大部分由半导体层汇入铁芯出槽口处,为避免出槽口处局部发热,必须要做到从绕组出槽口到端部的表面电阻系数逐步增加。所以在绕组出槽口附近至端部200~250mm部分,刷高阻半导体漆一次,其位置应与低阻半导体漆重叠10~15mm。高阻半导体漆一般采用5145醇酸半导体漆,其表面电阻系数为109~1011。

    (3)在半导体漆还未干时,在外平绕0.4mm厚铁质石棉带一层,或用0.1mm厚脱蜡玻璃丝带半叠绕一层。脱蜡方法是将无碱玻璃丝带放入烘炉,加热到180~220℃,持续3~4h即可。

    (4)在铁质石棉带或玻璃丝带外面,再刷一层低阻半导体漆和高阻半导体漆,部位同步骤(1)和(2)。

    (5)除对绕组进行防晕处理外,铁芯在下线前还需进行喷低阻半导体漆。槽楔和槽内垫条都应采用半导体玻璃丝布板。

网友A:
好详细的可制作工艺,收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详细的可制作工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