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选电阻还是电容的好?

楼主(2016-06-21):
  最近有一个小改造的活,需要使用到一台工控一体机,可是看了很多的介绍说明,都不知道哪家的好呀,查看了一下,工控一体机有很多型号PLC 的,这个我们只需要 XP 系统能安装 就可以 ,可是还有什么电阻电容触屏的选择,这个如何选择呀 ?

  触摸屏选电阻还是电容的好?

  大家帮忙推荐几款性价比好一点的一体机,谢谢!

网友A:
常用的都是电阻的

电容的触摸屏比较漂亮。可以左右滑动屏幕

抗干扰没有电阻的好

网友B(2016-09-11):
工业应用推荐电阻的。电容的屏幕上弄了水之类的就不灵敏了,跟手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