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S800报MAIN CNT FLT故障求助

楼主(2016-06-21):
最近单位的ABB柜子报MAIN CNT FLT故障,单位有两组ABB柜子,分别带两组辊道,五炉的柜子报故障,因为有的时候停轧检修时间长就要停整流柜,连同进线就停了,只要一停进线就会报上述故障,再重启都起不来,启好几次才能起来。 四炉和它一样的,也许型号不一样,四炉的辊道就什么事也没有,怎么停都无所谓。请问各路大神,这个故障应该从哪查。网上说也许DI1信号不来也会报同样的故障。

网友A(2020-05-08):
  是不是主接触器吸合不上呢,我也出现类似问题,一直未解决,复位重启,又能用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