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半驱式永磁电机吗

楼主(2016-06-21):
据说半驱式永磁电机比普通电机节能30%,体积减少50%,最近半驱式永磁电机在橡胶机械得到应用,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国在传动行业的首创.

网友A:
楼主做这个的?发份资料1879801586@qq.com

网友B:
永磁同步較一般電機節能66% 不管用在哪裡 這用在注塑機些上已好多年 哎!節能30%還叫首創 地球資源有限 不要在浪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永磁同步較一般電機節能66% 不管用在哪裡 這用在注塑...

亲,不懂不要随意发言好不好,我们有现场应用,用事实说话,请你先去了解一下半驱式永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这个的?发份资料1879801586@qq.com

我们做的是低速大扭矩半驱式永磁电机,主要用在工程机械各个领域。资料已发。

网友C:
螺杆空压机上面已经完整启用永磁变频电机,体积应该说能减少50%以上!但是好像是达不到30%节能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杆空压机上面已经完整启用永磁变频电机,体积应该说能减...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我可以给您发份资料,您可以先了解一下。你可能理解错了我所说的半驱式永磁电机和您说的永磁变频电机是不同的,节能30%,我们也是有实验数据的。

网友D:
节能30%和体积减小50%不能在一起说。节能30%不是电机额定功率的30%,而是把效率又提高了30%。比如原来电机效率90%,节能30%,使电机效率提高到93%。节能效果总用这个百分比说话,真是吓人。

楼主(2016-07-21):
引用 网友D:
节能30%和体积减小50%不能在一起说。节能30%不是...

谢谢你的回复,我们有实验数据说明并不是您理解的那样,如有不明白可以联系我。

网友D:
97%、95%,只提高了2%,还有什么与电机有关系呢?功率因数也算的节能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97%、95%,只提高了2%,还有什么与电机有关系呢?...

my god, No warned, no fault.看来你是不知道“半驱式永磁电机”我所指的节能是整体驱动系统,

半驱式永磁电机由中速永磁电机和行星减速器组成的一体化驱动装置,其输出转速n≤200rpm,输出转矩T=0.15~5502kN.m。可广泛替代《异步电机+齿轮箱+液力偶合器》的传统低速大转矩驱动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