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抗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6-06-21):
PLC上都有接地端子,还有大多数触摸屏上也有接地端子,那么这个地接还是不接呢?

网友A:
我一般都不接,不知道其他人

网友B:
一般都需要要求接的。。。。。。。。。。

网友C:
有就接呗。。。。。。。

网友D:
PLC上都有接地端子,还有大多数触摸屏上也有接地端子,主要看电磁环境(由地引入干扰严重時,不接地;否则接地。)试验一下。

网友E:
问题的关键是有没有标准的地可接

网友F:
如果是跟电机等地线混接,那个还是建议悬空!

这些接地属于第三种接地

网友G(2018-08-20):
如果柜内有个安全的地,那就可以接,如果柜内不能提供安全的地,那其实不接更安全,不接通常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