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电流稳定

楼主(2016-06-21):
我单位有一个工艺流程如图,补充一下,A101有一个电流显示,位号为II101,这个电流的变化受到罐子液位的变化而变化。左边是一种物料(属于固体)投入罐子,通过自动阀门加入一种溶解液来溶解物料使其变为一种溶解混合物。P101是将溶解物打出的泵,带变频器控制转速。这个罐子的溶解物液位受到P101的转速和XV101加入的溶解液的量影响,物料的投入量理论上是一致。请问我怎样控制才能保证A101的电流值稳定在一个值。

网友A:
根据液位变送器规定传送个数数据,计算平均值用来显示。比如传送了每10个数据将这10个数据计算平均值投送显示。因为变送器是按每隔一段时间输出一个数据,时间以毫秒级计算的。如果模拟量输出,每隔1秒或2秒(时间可以自己规定)采集数据一次将这采集的数据显示。这样显示器上显示的数据就是稳定的。

网友B:
可以通过LT的液位来通过PID控制P101泵的转速,具体是以LT液位为设定值,通过PID调节P101泵的频率可实现!具体PID 参数可调试确认!

楼主:
我采用电流控制P101的转速,液位LI101控制XV101的开度,但是会出现一个现象,如果投物料进入罐子不均匀,电流会出现短暂波动,需要重新调整P101的转速,这样会导致液位出现波动,相应的XV101开度就会出现调整,当电流达到SP值,同时液位达到SP值时,P101、XV101的值会比原来多或者少,最后会出现P101达到100%或者0%(相应的阀门的开度会达到100%或者0%),这样怎们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采用电流控制P101的转速,液位LI101控制XV1...

投物料的罐子是实时都会在投吗?还是间隔段时间

网友D:
采用PID调节,但只能缩小误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采用PID调节,但只能缩小误差。

网友F:
这个应该不属于版务问题,请相关人员转移到技术板块

网友G:
变频器转速不变时,负载变化肯定会引起电流变化,如果泵没有问题,要先电流变化不大,只能控制投料,均匀加入,这样才会电流稳定点。不排除电流信号有漂移的问题存在,好好查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不属于版务问题,请相关人员转移到技术板块

小熊说的极是,这就通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我采用电流控制P101的转...

一直连续投料,就是会出现物料之间粘连造成投料不均匀,电流会出现波动,需要控制A101的电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