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弹性接手, 找了很久了望大侠们指点迷津

楼主(2016-06-21):
     求助啊 求助,    弹性接手 型号BK171010

  客户提供的型号, 说是用在编码器上的,编码器莱纳林德的。 下面我会提供编码器照片和弹性接手的照片。 希望各位能帮助到小弟。 感激不尽 !!

楼主:
求上面四张图里面的弹性接手

网友A:
编码器1024线ABZ相,普通线性编码器。。。。弹性接头买不到,告诉你一个替代的好办法。。买一根接煤气灶用的软管,截下2cm一段代替,里面用点胶水固定就行。。。我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1024线ABZ相,普通线性编码器。。。。弹性接...

    厉害、 这种买不到吗?

网友B:
联轴器而已,怎么会买不到,是这种联轴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轴器而已,怎么会买不到,是这种联轴器吧!

  看产品图片不像是,但是感觉都是波纹管式的

网友C:
这个:买起来的确不好找,首先万能的taobao,不行直接用医用胶管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