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电子凸轮案例及程序

楼主(2016-06-21):
哪位大侠能给个A2电子凸轮的案例及程序或A2电子凸轮的学习资料,谢谢

楼主:
打不开啊,请给个新的连接,谢谢

网友A(2016-09-13):
A2 電子凸輪 簡易操作流程請參考:http://smartservo.org/a2-ecam-tbl-line/

內容大綱為:

  1. 利用 ASDA-Soft 建立凸輪表 & 下載

  2. 設定凸輪一周的 主軸脈波 & 從軸行程 L (PUU)

  3. 設定凸輪主軸來源,嚙合與脫離條件

  4. 凸輪啟動

不需要寫程序

网友B(2016-10-29):
引用 网友A:
A2 電子凸輪 簡易操作流程請參考:http://sm...

按照你提供的这个说明设定  设定后A2回运行  但是运行速度很慢 不是3.6转一周。请教大师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A2 電子凸輪 簡易操作流程...

可以先檢查,是不是走 3.6 秒 停止 1秒,再走3.6秒,周而復始?

走的速度是根據凸輪曲線一周是多少PUU,(文中的H),

H個PUU是走多長則必須看齒輪比P144,P1-45而定

若P1-44/P1-45 愈小 速度愈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齿轮比设置的128比1    但是改过齿轮比之后A2速度依然那么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需檢查相關參數:

P5-83,p5-84,

P5-88,

P5-19...

如果不麻煩,請您將 A2 伺服參數檔(.PAR)以及 凸輪曲線檔(.ecd)

寄到我的郵箱(   jcjou@msn.com  ),這樣比較容易檢查!

THANKS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已发送 请查收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已回復,P1-01 要設定 1, 在PR模式下才有凸輪

而且A2-L 機種沒有凸輪功能,其他機種才有

如有其他凸輪問題,也可以參考: 凸輪不動作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按照你的说法我把参数重新设置了一下 可以了   谢谢你的指导 再请教一下 我把P5-88的命令来源改为0和1(就是CAP轴和AUX ENC)   用外接编码器都能运行。这两者什么区别?我看了手册上有电机主编码器和 辅助编码之分。 我是通过CN5口外接的旋转编码器,选择哪种方式正确?另外如果我想让另外一台伺服的编码器输出端直接接在A2的CN5口上 ,跟我外接的编码器是不是同样的效果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相關問題說明請參考如下:

 A2 電子凸輪常見問題

网友A(2017-06-22):
可以参考这裡 => A2 PR 与 凸轮资料

画面下方有 案例说明+凸轮曲线+PR程序

网友C(2019-05-30):
 同求,,,正好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D(2019-12-22):
学习A2电子凸轮

网友E:
电子凸轮学着很好玩,要花心思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