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光电传感器在PLC中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6-06-21):
第一次做三菱PLC控制,其中选用的传感器为反射式光电传感器。查了一些资料,有一些传感器具有故障自诊断功能。

第一、当光电传感器出现故障时,比如镜片上蒙了一层灰,让光强变弱,输出信号变弱,预报显示故障。这个时候,光电传感器是否还能继续工作下去,在光电传感器发出故障信号后。

第二、光电传感器自诊断产生的故障信号能够输入至PLC中。不知道光电传感器有没有这种功能?

楼主:
有木有人回答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A:
既然具有故障自诊断功能,那应该就有故障信号输出线,接PLC里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具有故障自诊断功能,那应该就有故障信号输出线,接P...

嗯嗯,谢啦,我问问厂家!

网友B:
第一、当光电传感器出现故障时,比如镜片上蒙了一层灰,让光强变弱,输出信号变弱,预报显示故障。这个时候,光电传感器是否还能继续工作下去,在光电传感器发出故障信号后。

答:你感觉他自身都报警了,他自身的输出还有参考价值吗?建议处理后再用。

第二、光电传感器自诊断产生的故障信号能够输入至PLC中。不知道光电传感器有没有这种功能?

你看一下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开关量还是电流电压值,如果不符合PLC的输入要求,你可以转换一下接到PLC上,照样能实现这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当光电传感器出现故障时,比如镜片上蒙了一层灰,让...

很好的建议,谢谢!!是的,当光电传感器出现故障信号后,可以直接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