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5无法生成CSV报表文件

楼主(2016-06-21):
我在用组态王6.55时,需要生成CSV的报表文件,用到FileWriteFields这个指令,在试用版上是可以正常生成的,但在po jie版上无反应,换了电脑还是一样,我就做了一个按钮,按下时执行这个指令,也是没反应。有没有哪位高手解答一下呢,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弄个正版的用吧。

楼主:
问题已解,怀疑是6.55下面的细分版本问题,po jie版无法创建文件夹,必须先要手动新建文件夹。而试用版的可能比较新点,可以自己创建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