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过载继电器调节问题

楼主(2016-06-21):
本人小白,请问下热过载继电器,凸轮指示A 是最大还是最小,比如A 14 18 22 指示A是多少过载呢?谢谢

网友A:
箭头所指就是当前电流范围,可根据自己需要的,选择三个电流当中合适的电流

网友B:
A,电流安,又是该热继电器电流整定值的启点。晓得了吧!

网友C:
A是起点,是最小点,看你的描述。你对应电机参数设定好你的整定值便可

网友D:
一般热继调节处都有箭头指示,根据需要将箭头调节到合适位置即可。

网友E:
箭头所指,就是电流设置值。负载电流超过该值,经过一段时间,双金属片动作,使控制电路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