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延时跳转页面的范例求解

楼主(2016-06-21):
我昨晚下载了某高手的延时跳转窗口的程序研究了下,初始窗口10的所有元件都理解,LW0是用作把窗口10修改成11并跳转,LW1是用作显示等待剩余时间的。但是没发现LW0赋值为11后怎么跳转的,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间接或直接窗口元件。

 于是我删除窗口10上的所有元件再重新按葫芦画瓢,然后模拟下居然OK了。然而新建工程再按葫芦画瓢却失败了,我分析问题可能出在了没有添加间接或直接窗口元件,但是范例程序也没有啊?晕晕晕,研究了好几个小时无果。

还请大师们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触摸屏寄存器复制就可以了,我可以给你写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寄存器复制就可以了,我可以给你写个程序

 您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想学会自己制作这个延时跳转窗口。我的元件制作跟范例一模一样,就是无法跳转。我想请教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给我找找原因好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触摸屏寄存器复制就可以了,我可以给你写个程序 内容的回复! 您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想学会自己制作这个延时跳转窗口。我的元件制作跟范例一模一样,就是无法跳转。我想请教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给我找找原因好不?谢谢!

加我QQ吧,我具体给你讲一下

楼主:
摸索了几天,终于自己解决了,。

网友B:
看看看看了解下学习下嘻嘻嘻

网友C:
好东西必须要支持 谢谢楼主!!!!!!!!!!!!!!!!!1

网友D(2017-04-04):
兄弟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也卡住了

网友E(2017-10-17):
兄弟,怎么弄,我也卡住了

网友F(2018-01-21):
需要 ,我来看看

网友G:
好东西,,非常非常的有用

网友H(2018-08-15):
楼主到底怎么弄的啊, 我现在也是这个地方不明白 想知道怎么解决 谢谢楼主了

网友I:
很简单呀!页面打开时将LW0设置为10,定时器计时LW0,5秒加1,就是等于11,然后设置PLC控制为切换画面,11就是切换到11

编号画面。

网友J(2019-01-29):
引用 网友I:
很简单呀!页面打开时将LW0设置为10,定时器计时LW...

高手请问如何“设置PLC控制为切换画面,11就是切换到11”?

网友K:
学习下如何变大神。。

网友L(2019-03-20):
应该是没有设置PLC控制地址的问题

网友M(2019-05-13):
学习学习,这个我也没做过?最后怎么做到的?

网友N(2021-01-08):
试试 能不能再说

低調,哼小曲

网友(2021-10-15):
引用 网友B:
看看看看了解下学习下嘻嘻嘻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回复,确实是PLC控制的设置问题。不了解的可以载入程序,然后进入PLC控制,去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O(2021-11-29):
威纶通创建用户和密码还可修改密码

网友P(2022-03-17):
这个程序,你把它直接一从10号窗口跳到12号窗口试一下,不增加程序和元件的话,做得到那就比较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