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控制的设备停止而后自动启动

楼主(2016-06-21):
停止后几秒,设备自动启动

网友A:
同学,没法回答你,自己看程序吧

网友B:
只能监测程序,查点了。。。。。。。。。

网友C:
PLC不会无缘无故的随便乱走程序的。。。所以一定是程序有问题,在线监控检查一下程序哪里不完善吧。

网友D:
在线监控一下程序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