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为什么会放炮

楼主(2016-06-21):
大家来帮我一下,正常运行的800kw的直流电机在起动的时候电机为什么会放炮?希望与大家探讨一下原因

网友A:
最起码描述一下吧?

你什么都没说等于有一万中可能,人为的,机械的损伤,进水,受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描述一下吧?你什么都没说等于有一万中可能,人为的,机械的损伤,进水,受潮。。。。。

没进水,没有过载,电机是正常运行时候停下来后十分钟左右后开机放的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描述一下吧?你什么都没说等于有一万中可能,人为的,机械的损伤,进水,受潮。。。。。

这是放炮了以后电机电枢

楼主(2021-07-0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最起码描述一下吧?你什么都没说等于有一万中可能,人为的,机械的损伤,进水,受潮。。。。。     内容的回复:这是放炮了以后电机电枢

是碳灰和潮气在做怪,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碳刷磨损后的含碳导电性灰尘聚集所致,当然还有贵司电机安放位置空气湿度大功劳也不小啊

网友B:
处理方法也不麻烦:首先用干燥压缩空气除尘,然后喷高纯酒精并立即用干燥压缩空气吹扫进一步除尘,放大镜检查绝缘破损位置,做相应绝缘修复处理,未破损位置涂覆高绝缘性三防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