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vp通讯超时

楼主(2016-06-21):
通讯口设置的通讯延时错误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plc和多台485设备通讯,是不是和某一台通讯超时错误的时间设置

网友A:
就是没有通信上,楼主检测检测站址,和线路!波特率等

楼主:
你没弄明白!!!!!!

工控流氓!

网友:
通讯延时就是通讯超时 超过这么久还没有收到符合协议的指令 就判定通讯超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延时就是通讯超时 超过这么久还没有收到符合协议的指令 就判定通讯超时

通讯超时plc有什么动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通讯延时就是通讯超时 超过这...

 M1129 ON

网友D(2017-12-22):
就是没有通信上,楼主检测检测站址

网友E(2018-02-27):
将D1029数可以适当的加大点

网友F:
就是没有分啊 要到105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