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CC felxible 2008连接触摸屏,准备回传触摸屏程序,提示版本不兼容

楼主(2016-06-21):
用WINCC felxible 2008连接触摸屏,准备回传触摸屏程序,提示版本不兼容,没有源程序,怎么办?更新操作系统后,触摸屏里的程序还在么?

网友A:
更新后才可以下载程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软件版本与操作屏版本不同,通过OS更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B:
设备版本是指为HMI指定的操作系统版本,系统更新不影响源程序,只是如果你要更新程序则必须更新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版本是指为HMI指定的操作系统版本,系统更新不影响...

我电脑里面没有源程序,我把U盘插触摸屏上备份了程序,如果更新HMI系统,应该和电脑重做系统类似,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吧,画面还要重新组态??

网友C:
原程序还在里面》》》》》

网友D:
只是系统更新不影响原程序的

网友E:
可以点更新,不会有问题,我试过,更新过程中千万不能断电。

楼主:
对: 王者之师-----懂一点点 原程序还在里面》》》》》 内容的回复!是啊,如果源程序没了那麻烦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点更新,不会有问题,我试过,更新过程中千万不能断电。

触摸屏里的程序不会受影响么?如果更新完,里面程序没了就麻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可以点更新,不会有问题...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上次是有程序往里下载。

这种情况最好打西门子客服 4008104288

网友F:
点“是”更新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大愚的号被谁注册了  回复内容: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