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USB转485的编程下载线没能下载和上载

楼主(2016-06-22):
刚到手的西门子S7 200,没有编程线,就用usb转485自制了一根,A接8,B接3,最后连接的时候没能实现上载和下载,请问有人有过类似的经历么,求助攻!!!

网友A:
线缆应改没问题,应改是你通讯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通讯设置问题,仍不行的话可以考虑换一根。232的线,然后使用USB转232来连接,

我做的232的,很好用。

网友B:
另外你看看你的AB线是不是颠倒了,你可以换过来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缆应改没问题,应改是你通讯设置的问题

小白一个,请问下通信那边设置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看看你的AB线是不是颠倒了,你可以换过来再试试

换过了,但是还是不行,刚刚接触PLC,一些基本常识还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通讯设置问题,仍不行的话可以考虑换一根。232的...

请问通信设置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刚刚接触PLC就卡在这里了

网友C:
应该是先用USB转232然后232转485,再然后PLC的3接485的A+,8接485的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先用USB转232然后232转485,再然后PL...

直接用usb转485不行么,最终实现的都是从串口到PLC的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先用USB转232然后232转485,再然后PL...

谢谢!!已经能下载程序了,是接线接反了,但是为什么表上的3对应的是B,实际 接的是A呢?

网友D:
楼主给大家讲讲详细步骤呗  出一个精华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