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绝对定位指令问题

楼主(2016-06-22):
请问下台达plc的绝对指令DRVA怎么使用的,为什么无论目标位置s1为正为负电机都向一个方向转动。有没有别的指令会影响它的使用。。。

网友A:
因为绝对定位是以绝对0位置为基点的,假如你在0位置发送1000个脉冲走的是正方向,那么你在3000位置发送-2000个位置,它也是向1000这个地方走过来,就显得是和刚才在0位置走的方向相反了,不知道这样解释你明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绝对定位是以绝对0位置为基点的,假如你在0位置发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绝对定位是以...

 看来你明白了

网友D:
看了,就是西门子的CAD 2D图。可以用用休息休息

网友E:
正反是相对你现在的位置而言的,你说的应该没错,不过可能是你的程序有影响,方便的话可以发下你的程序Q2648966512,让我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现在值寄存器我没清零

网友F:
EFQRGTWHY6HY7IJ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