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台达DVPDNET问题

楼主(2016-06-22):
求助高手,刚接触台达DEVICENET,用DVPDNET和RTU-DNET组建一个网络,可以扫描到网格,不能显示是什么模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已安装EDS文件,用EDS buder生成的EDS文件。还有一个问题,扫描网络时扫描到两个模块后显示通讯失败,这样是不是正常

网友A:
楼主的基本组成是什么样子的,主站PLC是什么,分站是什么!

网友B:
你的IP配置的正确吗?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人,原因找到了,是主站模块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C(2019-04-22):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图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