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真的像宣传所说的,直流变频空调更加省电?

楼主(2016-06-22):
是不是真的像宣传所说的,直流变频空调更加省电?

网友A:
 可以明确的说,宣传的水分太大,省不省电与是否是直流变频并没有关系

网友B:
变频空调省电悖论之三:直流变频更省电

也正因为没有严格定义,所以是个四不像,可以根据宣传需要,想得到的好处都可以往直流变频空调上搬。

图. 变频空调省电悖论之三:直流变频更省电

  依据商家的解释,直流变频空调省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直流变频空调器没有逆变环节,在这方面比交流变频更加省电。

  2、直流电机为永磁电机,减少了铜损,因此更加省电。

  3、直流变频压缩机效率比交流变频压缩机高10%-30%。

分析1直流变频空调器没有逆变环节,在这方面比交流变频更加省电

  貌似很有逻辑,实则不然。交流变频需要整流,整流后逆变。直流变频需要整流,整流后需要调压,两者采用的技术和器件都非常相似,直流变频省了逆变环节所以省电的说法不成立。

  另外,现在的变频器(含逆变器)和直流电源的效率都已经很高,就效率而言,很难分出高下。

分析2直流电机为永磁电机,减少了铜损,因此更加省电

  同等技术条件下,永磁电机的确可以做到效率更高,也的确节省了励磁损耗。然而,交流电机也有永磁电机,永磁电机不算是直流变频空调的特点。

  另外,电机转子铜损一般占总损耗的20%以内,对于效率高达90%以上的高效电机,其损耗约占总用电量的2%。不会成为直流变频空调省电的主要原因。

分析3直流变频压缩机效率比交流变频压缩机高10%~30%

  严格讲,压缩机包括电动机和压缩机两个部分,所谓定频空调、交流变频空调和直流变频空调,区别在电动机和电动机之前的控制器(定频空调无控制器)。不会因为采用直流电动机效率就会提升。

  就压缩机本身而言,一般在额定转速时效率最高,不论是交流变频还是直流变频,降低或升高频率之后,效率一般只会降低而不会升高。

  就电动机而言,效率都较高,就目前技术而言,提高1个百分点都是较大的进步,不可能有10%~30%的提升空间。

  就两者构成的系统而言,直流调速和变频调速效果没有本质区别,亦不可能有10%~30%的提升空间。

  因此,直流变频压缩机效率比交流变频压缩机高10%~30%是没有理论依据的。

!综上所述,结论如下:

  1、直流变频本身并不具备省电的优势;

  2、直流变频空调所用永磁直流电动机理论上可节能,但节电量非常有限;

  3、直流变频空调是商家炒作的概念。

   就电机调速技术而言,是先有直流调速,再有交流调速,交流变频调速是大势所趋。商家宣传直流变频空调所采用的直流电机和直流调速技术为先进技术,有逆潮流之嫌!

我给楼上搬过来了

网友C:
应该是忽悠,这个不可能,在我们工厂,直流的比交流的费电,因为他有一个转换,就是交流变直流,这个肯定出现损耗,我们现在工厂的直流都开始换交流了

网友B:
效率更低了,只是控制精度上去了,纯属炒作

网友D:
直流能变频么?

省不省电最好办了,找两台空调对照运行一下就行。

网友E:
从网上资料上看直流变频的叫法有问题,叫直流调速压缩机空调更确切。

直流变频空调器的工作原理是把50Hz工频交流电源转换为直流电源,并送至功率模块主电路,功率模块也同样受微电脑控制,所不同的是模块所输出的是电压可变的直流电源,压缩机使用的是直流电机,所以直流变频空调器应该称为直流调速压空调。直流变频空调器没有逆变环节,在这方面比交流变频更加省电。

网友(2016-09-26):
我也一直有个疑问,直流能变频吗?

网友F:
先不说原理,就名词来讲,既然有频率(每秒方向变化的次数),怎么能是直流?

网友G:
空调“直流变频”有这么一说,交-直-交变频,最后的逆变交流由直流逆变成交流的变频控制。不同于交-交变频。因为空调不单单只用交流输入电源,也有直流输入电源的,而通过直流逆变这个环节变成可控交流变频空调。这个解释是空调领域大领导专家所阐述笼统空调专用名词,能解释通也就成定律。这是个专用名词!因为我们的脑子里面认为空调只用在交流电下。空调“直流变频”所阐述的不是交-直-交变频控制,而是直-交变频控制。

网友H:
“直流变频”这个怪怪的概念,今天如此流行,看样“变频”值钱的。其实“直流变频”空调到底节不节电,要看压缩机效率如何,而空调系统的设计也不同,所以节不节电是空调本身的问题,不关“直流变频”的事!纯粹是商业炒作,消费者关心的是能效和静音这样的指标和应用体验。其实能效也不靠谱,谁都不傻,谁也不会老实标定(国内厂家),于是市场就是话语权,广告不必相信!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空调“直流变频”有这么一说,交-直-交变频,最后的逆变...

是那样吗?直流电源谁家有呢?

网友G:
不管有没有,就是有这么一说!不是我说的,谁说的不知道!就说苏州城外的浒(读音xu许)墅关,乾隆皇帝念错的字谁敢改就是权威!话说很多汽车、轮船(一般的内河拖船、驳船、)很多都是以直流发电机-蓄电池蓄电方式存储电能的。不见得全用的是一般的交-直-交家用空调。以直-交变频最为简便,也最节省!空调用的最早的就是在船上。

网友F:
其实就是直流电机调速,非要把“变频”俩字加上。

所谓直流变频空调,用的是永磁转子直流电机,其调速方式不是“调电压调速”,也不是“斩波”调速。因为无换向器,只给电机加上直流电源是不能运转的,必须有电子换向,这就是所谓的变频了,改变换向的频率,从而改变电机转速。

从原理分析,应该与交流变频一样:改变换向频率的同时,一定要改变电枢电压。

从系统说,它必须是交-直-交,而且一定要有PWM。

网友F:
说白了,和电动自行车的无刷电机一样。

网友H:
好像变频空调用的是交流电机。

网友H:
PWM可以同于交流也可用于直流,但是变频技术仅用于交流电机。不管“直流变频”的叫法是否合适,变频空调确实使用的是变频技术。

网友I:
这个是有条件的,离开那个试验环境,就不会省电了,不过现在玩得都是概念

网友G:
变频空调也就是个有节数的定频半闭环电压负反馈变频控制(注意节数定频不是无级变频)。是否省电不单单是个电能的控制,其他因素(环境、机械及介质流体力学)影响电能的能效。所以只能是以实验室环境概念,离开实验室用什么来炒作呢?其他都不能!很多人对电能调节理解一知半解,其他更模糊,实验室炒作还能被忽悠住!所以消费者要关心的是等同实验室能效和静音这样的指标。可是各厂家实验室应用体验都是不一样的。各自为阵,各说各的效能。也就只能用来炒作!自己的能效是最好的!当然转子永磁同步电机要比感应异步电机效能高,所以消费者购买时关心的变频空调电机是否同步电机以及静音效果(最主要出风口静音效果,影响是最大的。外机是次要的基本不影响室内噪音),和使用环境!这些也就够了!其他就当耳闻!当然变频的节数越多越好(空调变频节数越多价格越高),室内温度越平稳!

网友J(2018-02-02):
变频空调只是在使用的舒适性方面要好点,省电肯定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