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柜的接线图设计一般采用什么样的软件

楼主(2016-06-22):
电气控制柜的接线图一般采用什么样的软件?

有些电气绘图软件,画出原理图,即可在数据库上建立相关型号的电气元件,自动生成清单和排版图?这样的软件是什么呀,有推荐吗?第一次做电气控制柜方面的设计

网友A:
Eplan 挺好用的!强烈推荐使用!!

网友B:
我个人觉的还是AUTO CAD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觉的还是AUTO CAD好用。

我是初学者,EPLAN感觉难度有点大,我刚刚下了一个auto CAD electrical2012.准备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lan 挺好用的!强烈推荐使用!!

嗯嗯,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EPLAN.........

嗯嗯,谢谢啦!!

网友D: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淡淡的淡淡的道的顶顶顶顶顶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E:
按你的说法,首推肯定是Eplan,CAD不好搞,不过你要是这两个软件都没怎么会,还是学好CAD再说,但是,Eplan不管多难也是要学的,你说搞工控的什么是不难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HERE 按你的说法,首推肯定是Eplan,CAD不好搞,不过你...

嗯嗯,我是学机电方面,所有两个都没学过,现在最近两天在学CAD electric 2012

网友G:
国产画图软件CAXA也是可以的,类似CAD也是挺好用,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国产画图软件CAXA也是可以的,类似CAD也是挺好用,...

嗯嗯,auto CAD electric 也挺好的

网友H:
首推肯定是Eplan,CAD不好搞,习惯问题

网友I:
我也没有用过,有大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