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C跟S7200做MODBUS通讯

楼主(2016-06-22):
现有一台S7200,224的,一根USB/PPI电缆,一台电脑,楼主想让电脑跟PLC模拟一下MODBUS库里面的通讯功能,怎么才能达到呢,在不加硬件的情况下

网友A:
MODBUS本质就是485,将信号端正负短接,PC上MODBUS软件发送数据,观察接受数据。

网友B:
如果没有硬件模拟好像是不怎么样,因为没有反馈,所以效果不大,建议模拟的数据可能不准!

网友C:
usb转232接口加232转485接口连接plc,然后plc写modbus代码,然后pc上面用串口调试工具就可以

楼主:
楼主用modscan 32想模拟一下,但是USB/PPI只能设置成USB格式才能连上PLC,但mosdcan 软件里面又只有COM口,这个该怎么设置?还是说要换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转232接口加232转485接口连接plc,然后...

直接买个USB转485的可以吗???

网友D(2018-08-16):
耐特的224型号的PLC,由于只有一个通信口,如果需要调试MODBUS通信,其PPI通信就不能同时使用,调试时候只能直接接MODBUS软件进行调试,不能用编程软件进行监控,最好使用两个通信口的CPU224XP的型号进行调试会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