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6-06-22):
我现有一台MCGS TPC7062KX触摸屏,和三菱PLC能够进行通讯,但是和三菱变频器D740用MODBUS通讯一直不成功,参数都已设置,不知道哪里不对,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或者留个QQ联系方式向您请教,小弟跪谢!

网友A:
首先找到变频器的通讯说明,确定接线无误,然后利用调试助手分析主站所发代码问题,或用调试助手尝试与从站通讯,今儿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找到变频器的通讯说明,确定接线无误,然后利用调试助...

你说的调试助手是不是网上下载的串口调试助手,和电脑485通讯连接,然后发送代码看是否能够接收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也有可能地址需要加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地址需要加1

是不是变频器的寄存器地址加1再写入触摸屏对吧,现在的问题是我不在触摸屏上操作什么,只要求相互连通都连不上,MODBUS第一个不是通讯位吗我在触摸屏上显示都不为0,说明没连上,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1,检查你的通讯线是否正确,若确认没有问题的话,检查你的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默认是三菱自身的协议,你要修改位MODBUS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检查你的通讯线是否正确,若确认没有问题的话,检查你...

已经改成MODBUS协议,接线的话是两线制的自己制做的网线,按照上面的图做的

网友C:
还有一点,变频器给的寄存器基本都是40002,40003,4****,等类似的地址,你不要关前面的4,其实实际的地址是后面四位来表示的,前面的4指示代表某个功能码而已,比如变频器复位他写的是40002,而你实际的地址对应的是2,若要偏移的话就是3,功能码选择4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点,变频器给的寄存器基本都是40002,4000...

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在增加通道的时候通道地址直接写2或者3之类的,不用写40002或者40003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还有一点,变频器给的寄...

恩,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那现在的问题是我什么都不做,我用MODBUS本身第一个是通讯状态,我在触摸屏上输入框显示,和变频器连接它一直是2或者3,应该显示为0是表示通讯连上了吧,对了师傅你有QQ吗我想请教你关于MCGS的一些问题,因为我是初学者,可以吗

楼主:
通讯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原来是驱动的问题,打客服发了个新驱动过来。

网友D(2016-09-14):
数据设置错了 父设备通讯的数据设置不对

网友E:
没做过啊,只能留个记号了

网友F:
找昆仑通态公司的徐平或者梁春。

网友G(2016-11-14):
试过和ABB acs550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楼主加qq2655240123

你好,我也在做屏的通讯部分,我可以向你咨询一下吗?

网友J:
把数据校验方式解成偶校验,一般就能通讯了,

网友K(2016-12-22):
今天又学习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L:
今天又学习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M:
楼主求指导,加Q 六五75八二二三二,谢谢啊

网友M:
楼主还在吗?请求指点

网友N(2017-02-24):
今天又学习了,很高兴

网友O:
还是得支持国产的品牌的触摸屏

网友P(2017-03-26):
第二张图,读写4WUB40010    改为  读写4WUB0010试试,地址栏填地址时不能加4。系统自动处理的

网友Q(2017-06-02):
菜鸟正在学习中 谢谢分享

网友R:
7.7嵌入式版本驱动可能有问题,我的用6.5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S(2017-12-18):
哥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T(2018-03-02):
引用 网友U:
今天又学习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V:
很有意义的帖子。

网友W:
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X(2018-04-28):
学习了,驱动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Y:
回复内容: 对:zqcbeyond回复内容:对:Blue_s首先找到变频器的通讯说明,确定接线无误,然后利用调试助...内容的回复!你说的调试助手是不是网上下载的串口调试助手,和电脑485通讯连接,然后发送代码看是否能够接收是这个意思吗?     内容的回复: 一直显示通讯状态为7    采集数据不正确(获取数据帧不正确) 1、检查设备当前是否支持Modbus协议 2、检查设备波特率是否设置相同 3、适当延长“通讯等待时间” 4、通讯信号变弱,使用有源RS232/485模块 5、通讯电缆太长,做短距离测试 6、现场干扰太大,避免周围环境干扰 7、设备断电,重新上电,使初始化设备

网友Z(2018-11-03):
正在做,困惑中

网友AA(2019-01-27):
还是得自己摸索呀,搞定了

网友AB(2019-04-24):
昆仑通泰触摸屏与ACS550变频器modbus通讯楼主有案例木有

网友AC:
浏览回复一下,增加一点积分

网友:
运行指令寄存器错误,应该是40009.

网友AD(2019-05-30):
引用 网友AE:


可以解释下为什么是40009吗,我有点困惑

网友AD:
引用 网友AE:


请问下正转寄存器是多少,40009(01),那个01怎么处理

网友AF(2019-12-29):
有的地址要加壹

网友AG(2020-02-06):
一样的问题几天了也没有解决,求帮助。

网友AH(2023-07-02):
引用 楼主:
通讯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原来是驱动的问题,打客服发了个新驱动过来。

驱动怎么看

网友AI(2023-10-03):
像我这样积分不够的只能到处发帖了

网友AJ(2025-08-29):
谢谢您的建议,我会虚心接受并努力改正自己的不足,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