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打不开 出现“向程序发送命令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6-06-22):
word打不开 出现“向程序发送命令时出现问题”

这个问题困扰我半天

word打不开,并且还出现了“向程序发送命令时出现问题”,要怎么办呢?word是我们日常工作学习中所用到的最常见的工具了,可是一旦出现问题就挺麻烦的了,所以,在平时的操作当中我们还是不要胡乱的点一些东西,安全正确的操作才是王道。下面,小编就给大家详细的讲解当word打不开,还出现了“向程序发生命令时出现问题”时的解决办法。

第一种:

  在运行框内输入指令“%appdata%\microsoft\templates”,找到文件normal.dot,然后删除之,再次打开word,问题没解决,还是出现“向程序发送命令时出现问题”。那就可以试试第二种方法了。

第二种:

  1. Word安全模式启动,点击“开始”在运行栏中输入"winword /safe" (winword后面有空格)并回车,测试问题是否依然存在?
  2.选择“Office按钮”—“word选项”—“加载项,点击“转到”,清除里面的加载项。
  3.移除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2\startup和C:\用户\\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STARTUP中的所有文件。(office\startup中是word启动时自动加载的模板和加载项)
  4.移除Normal.dotm文件
  默认路径是存放在C:\Users\\AppData\Roaming\Microsoft\Templates文件夹下。
  如:  C:\Users\user\AppData\Roaming\Microsoft\Templates
  如果在这路径下,发现~$Normal.dotm隐藏文件,建议您将它删除。
  6.重命名以下注册表中的键值: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Office\12.0\Wor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Office\word\addins
  选中相应文件夹,右键鼠标,点击重命名。将Word重命名为Word1,将Addins重命名为Addins1。重新启动Word,测试这个问题是否出现。

采用如下方式修复成功:第一种方式,删除那个文件就好了

网友A:
前段时间我的excel也是这个问题,把“忽略使用动态数据交换(DDE)的其它应用程序”前面的勾去掉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