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与PROFIBUS的区别

楼主(2016-06-22):
如题,想详细了解下这两者的区别。以前用DP通讯多些。日系 的都用CCLINK吗?

网友A:
两种不同的总线,PROFIBUS由西门子开发推广,CC-LINK三菱开发推广,都是时下最主流的!

ProfiBus一般从站的话组态上就可以了,直接占用IO地址,如果是智能从站的话(比如变频器或者伺服等)要用SFC14、15指令进行周期性读取或者非周期性读取。 CC-Link根据从站类型有所区别,一般IO模块直接硬件设置参数就可以,如果是智能从站就要按照从站的说明书来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