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省电悖论之一:低速运行所以省电

楼主(2016-06-22):
低速运行所以省电,是变频空调商家宣传变频空调省电的主要理由之一

  其完整描述如下:变频空调将室温控制到设定温度后,压缩机较长时间处于低频(低速)状态运行,此时的压缩机功耗低,所以省电。

  低速运转时,压缩机电机的供电频率较低,为此,先是有商家打出了1Hz变频空调的广告,其后,另有商家推出0.1Hz变频空调,0.1Hz出来之后,低频牌不好打了,于是又有商家宣称直流变频更省电。

a变频空调是否真的省电,目前尚存在一定的争议。然而,就上述省电理由而言,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商家描述了变频空调工作原理,低频运转时压缩机功耗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变频空调的重要特点。问题在于,功耗低不等于省电!

  我们再看看定频空调的工作过程:定频空调将室温控制到设定温度1后,压缩机停止运转,待温度上升(制冷空调)到空调设定温度2,定频空调再次启动。

  注:一般而言,设定温度1比设定温度2略低,这样可以避免压缩机频繁启动,当然,也会造成室温出现一定的波动。

  对比一下,当室温与空调设定温度相差较大时,变频空调和定频空调基本没有区别,都是按照满负荷运行,直至达到设定温度。

  变频空调和定频空调的区别主要在于温度达到设定温度之后,前者低速运行用以维持温度不变,后者在停机运行或全速运行之间反复切换,维持温度在小范围内变化。

b显然,低速运行的功耗小于全速运行,但低速运转的功耗高于停机运行(基本零功耗)。如何判断哪个更省电呢?

  假设变频空调低速运行时的能效比为SEER1,定频空调的能效比为SEER2。再假设定频空调每运转a分钟停止b分钟。

  假设变频空调低速运转的功率为P1,定频空调全速运转时的功率为P2。

  变频空调的耗电量为P1*(a+b),定频空调的耗电量为P2*a。

  为达到相同的制冷效果,两者输出的总制冷量相当,因此,下式成立:

  SEER1*P1*(a+b)=SEER2*P2*a  (1)

  式(1)变形得两者的耗电量之比:

  P1*(a+b)/P2*a=SEER2/SEER1   (2)

  变频空调与定频空调的耗电量之比等于定频空调与变频空调的能效比。

c即:耗电量与运行功率无关,耗电量只与能效比有关,能效比越高,耗电量越低。

  而实际能效比的高低,取决于具体的空调,不能一概而论!

  然而,我们在相同技术条件下作一下对比,还是有意义的!

  压缩机的实际效率与工作状态有关,而其最高效率点,通常在压缩机的额定负荷点。压缩机低速运行时的效率一般低于额定负荷点。

  也就是说,相同技术条件下,变频空调较费电,而费电的原因是其长时间工作在低速区,低速区是低效率区!

!上述分析只考虑运行速度因数,虽不能说明变频空调不省电,但足以说明:低速运行作为变频空调省电的理由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