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EH3控制3台DVP-M

楼主(2016-06-22):
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小弟,台达DVP-EH3使用RS485如何控制3台DVP-M的变频器啊,同时还有一个DVP04DA的模拟量输出模块,

再次感谢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台达PLC对自己的变频器有专用的指令,非常方便。

都用EH3了,干嘛要用M系列变频器?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呀,不匹配。怎么也得用C系列变频器,才高大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PLC对自己的变频器有专用的指令,非常方便。都用E...

     之前用过专用指令控制过一台,但是同样的方法控制三台感觉有点问题,EH系列是库存,

网友B:
可以用台达的专用通信LINK功能,比MODBUS更好用,你的具体的要求是什么,Q2648966512,可以探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台达的专用通信LINK功能,比MODBUS更好用...

       恩好的,已加;现在就是用的LINK485通讯;还没调试,不知道改变方向需不需要二次停机启动

网友B(2016-08-13):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可以用台达的...

 我没有收到你的QQ邀请,你再发下吧,改变方向不需要停止,不过变频器的频率会正向降低再反向增加,如果你想换向时保持频率的话有点麻烦,不过你可以用频率追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