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器的应用。

楼主(2016-06-22):
现有4个伺服驱动器,前面都要加个滤波器。也就是说一个滤波器下接一个伺服驱动器。那么可不可以用一个滤波器来代替。这样比较节约成本。

网友A:
应该不可以,一个滤波器下接一个伺服驱动器是按照驱动器大小配置的,最佳配置可以起到滤波作用。

网友B:
这样不太匹配,对于净化电源很不利。最好还是不要这样。

网友C:
伺服驱动器之间也会互相干扰,最好一个伺服配一个一个滤波器。

网友D:
注意当前应用场合,既然要用滤波器,就需要每台都使用。

网友E:
我一直都是几台伺服共用一个滤波器,效果挺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都是几台伺服共用一个滤波器,效果挺好的

是吗?不是说一对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