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一些不常见问题

楼主(2016-06-22):
各位大神好,小弟最近遇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望各位大神在闲暇之余能够给予帮助,小弟在此先谢过了各位了!

参数设置:首先我这边有一台伺服电机,以及伺服驱动器,松下A5的,刚刚开始拿到手后,进行位置控制模式,以plc发脉冲的形式驱动伺服电机转动,通过调节电子齿轮比,得到相应的转速,当然是以脉冲加方向的形式控制,其他的一些参数按照手册进行设定,主要就是位置控制模式常用的几个参数,其他的都没动过,保持默认!以上为参数设置

接下来,接线完全ok,伺服的I/O控制线,编码器线,以及电源线和控制线,完全按照图纸接(图纸为之前的,因为之前做过一台一模一样的,我和另一个工程师一起设计,而且正常运转已有半年时间),所以接线没什么问题。

调试:初次调试,使用松下的一款软件,(可以设置参数,监控,试运行等功能)调试完成后电机按照设置的参数进行运行,一切看上去都是那样美好,风平浪静,没有任何问题。

现象:接下来,问题来了!!前提,在此之前,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参数、接线变更,按下启动按钮后,电机开始转动,在没有停止信号的前提下,电机既然停止运行,而且发出zzz的声音,然后报警ERR16.0,这时关闭总电源,手动播动电机的轴(没有带任何负载),转一圈,中间有卡顿的现象,单不是完全卡死,一顿一顿的,然后一圈大概有个两三个点的位置,会有这种卡顿现象,就像电机的一圈被分成了三部分,到每个部分都会停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描绘清楚,但大体就是这个意思。之后我重启伺服,再次启动,电机居然动都不动就开始报警ERR16.0。什么负载都没有,而且这款电机不带制动器。

我把参数改成出厂设置,进行试运行也会报警,而且电机也不动,难道是电机被烧坏了?还是伺服坏掉了?真心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刚刚好好的运行,在没有任何改动的前提下,出了这种问题。

补充一下,电机运行的状态是,先正转两圈再反转两圈,这样往复运动,大概运行5秒后结束。刚刚正常运行时,电机的转速大概在600-1000转/min。属于正常转速。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常见问题,所以小弟在此再次求求各位大神,能够帮我指点迷津,走出困惑,本人也是这方面的新人,真心求助!

楼主:
各位,由于品牌里找不到松下,所以就发到三菱伺服里面了,不过我是真心求助,希望各位能够帮助,谢谢!!!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就下班了,希望各位能够看到!

楼主:
一大早顶一下自己0.0

网友A:
可能是伺服电机本身质量有问题,正反转时间间隔是多少?有没有刹车或是自由停车?

网友B(2016-07-31):
引用 楼主:
一大早顶一下自己0.0

报警内容ER16没有说明书解释么?根据报警内容解决问题吧。另外伺服电机再不通电盘车,貌似就是一卡一卡的(三菱不带机械刹车),跟普通电机的原理还是不太一样的。另外线包是否烧坏可以量一下,和那台已经运转了的比较一下。个人见解

网友C:
负载大的时候,也会包err16.0。减小负载就没问题了。前段时间遇到过

网友D(2016-10-31):
之前我的客户也遇到这个情况,如果负载没问题,看看惯量比设置时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