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Intouch超大画面缩小

楼主(2016-06-23):
现在画面分辨率为3500*2000,但屏幕分辨率为1920*1080,如何在屏幕上显示完整画面?急等!

网友A(2016-10-19):
可以使用分辨率修改软件,如果还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B:
简单啊,可以找我!!

网友C:
将窗口属性设置成加倍看看。

网友D(2016-11-21):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分辨率修改软件,如果还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我的也是这样的,用什么软件可以发一份给我吗?290412736@qq.com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的,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E(2017-02-14):
本来界面适合窗口大小,但是一改图形就变得很大,更改分辨率也不能自适应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