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柜安装后,输入三相电压升高,而且影响民用电,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6-06-23):
采用浙江德玛电气有限公司的D8系列伺服控制器,但是在安装之后发现一些问题:1、民用电电器烧坏;2

、三相电压输入端电压A相升高到260V,B相243V,C相也是242V这样。而且伴随着变压器油蜂鸣声。

不知道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必有重谢!

网友A:
测量变压器输入的线电压,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变压器输入的线电压,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在没有启动我控制柜的时候,一切都是正常的,只要是启动控制柜就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这个控制柜是什么控制什么的,一上电就这样还是启动了什么东西才这样的,变压器多少KV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制柜是什么控制什么的,一上电就这样还是启动了什么...

控制柜控制电动机,带动的是抽油机,上电之后不这样,只有启动带负载才这样的。变压器容量是50KWH\

网友A:
这个电压是什么位置的电压。

楼主:
这个是在变压器下来的电源控制柜里,空开对零线的电压。A 260V B 242  C  243v这样

网友A:
电机是什么电机。变频器带动的吗,变压器正常输出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
电机就是普通三相异步电机,11KW的。是伺服控制器带动。变压器正常输出电压时412V

网友A:
请告诉变压器的标牌额定初级电压和次级电压,电压好像有问题。

楼主:
这个有点困难啊,挂在电线杆上名牌看不见啊

网友B:
220V单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标称电压的+7%、-10%;系统无功功率不平衡是引起系统电压偏离标称值的根本原因。

影响电压偏差的原因有:(1) 供电距离超过合理的供电半径。

(2) 供电导线截面选择不当,电压损失过大。

(3) 线路过负荷运行。

(4) 用电功率因数过低,无功电流大,加大了电压损失。

(5) 冲击性负荷、非对称性负荷的影响。

(6) 调压措施缺乏或使用不当,如变压器分头摆放位置不当等。

(7) 用电单位装用的静电电容器补偿功率因数没采用自动补偿。

总之,无功电能的余、缺状况是影响供电电压偏差的重要因素。

总结,检查你的线路。检查电源空载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220V单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标称电压的+7%、-10...

着重检查零线接线是否牢固,有无松动。

网友A:
变压器是供电局的吗,现在你再关闭断路器后测量下断路器的输入端三相电压先不要对零线测,三相的线电压先测下,再测对零线电压,数据告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是供电局的吗,现在你再关闭断路器后测量下断路器的...

 三相负载前 412  411  412

 负载后 435  420  418

对零线

带负载前 238  237  239

带负载后 258   238  24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变压器是供电局的吗,现...

这有可能就是零线接触不好或者接地不对导致的

网友A:
不要再开了,供电电压太高了!已经对你的电机造成了危害!通知供电部门将变压器的电压调低,还有就是功率因素已接近“1”可能电容挂的太多了。

网友A:
正常供电电压应该在400V以下。380V是标准电压,一般电压应控制在365-400V之间。

网友C:
前端加入滤波电抗器,或者采用隔离变压器等措施

网友D:
抽油机不是螺杆泵,没有再控制柜中装变频器控制抽油电机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没有能量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抽油机不是螺杆泵,没有再控制柜中装变频器控制抽油电机就...

没有看懂你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供电电压应该在400V以下。380V是标准电压,一...

他这供电电压是正常的,在国家允许范围内。

网友A:
这个电压已经几乎到了顶点,变频器会吃不消的,看他的数据显示,不工作时供电线路已呈现容性,当电机启动后,电机是感性的,造成电压还在升高,功率因数更接近于“1”非常明显,线路出现谐振现象。明显的就是感性电器过少或空载,而电力电容挂的过分多了。为了提高功率因数不需要这么过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已经几乎到了顶点,变频器会吃不消的,看他的数据...

呵呵,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已经几乎到了顶点,变频器会吃不消的,看他的数据...

你说的也对,但工厂电压一般都稍微高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电压已经几乎到了顶...

你用的线径是多少,电机功率是多少,变频器是多大的?

网友A:
400V-405V还可以说说,到了这个顶点电压,白炽灯都会炸掉,节能灯类的看着整片整片的坏。电压稍高但不能高成这样,用电器看着一个一个的给烧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0V-405V还可以说说,到了这个顶点电压,白炽灯...

我公司电压240V,而且20多层楼,电压都是240V。空调、灯使用的很正常呀。再加上电梯也不停的再作往复运动。如题问题根本不在他供电电源上。

网友E:
伺服电机电源都是整流接储能电容,功率因数等效于1,抽油机负载在上提属于电机加载,如果该伺服电机有能源反馈的话,在抽油机下行时等效一个发电机,此时必然导致电压升高

网友D:
28楼说得最明白!!!!!!!!!!!!1

网友F:
引用 网友B:
220V单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标称电压的+7%、-10...

网友G:
不错,很好的产品,使用方便

网友H:
兄弟,浙江的电子设备你也敢用,那就打电话让厂家给你解决呗!

上他们官网看了下这个“伺服控制器”,就是一台带简单PLC功能,带PG卡的普通变频器,带交流电动机。就TM会忽悠搞些个看似 高 大 上的名字,专门忽悠你这种工控“小白菜”。

老老实实把产品功能做好了,价格合适了,可靠性也靠谱了,有没有高大上的名字,就不那么重要了。

看手册,这个变频器貌似没有网侧逆变器,也就是说没有能量回馈功能。

建议你做如下测试:

1,交换变频器三相输入线,做一个循环(也就是三次),看网端电压变化情况,电压升高相是否随线路交换而变化。

2,变压器的接地方式是什么?考虑接地不良或不是中心点接地系统。

3,电动机是否有接地或线路过长的问题?电动机与变频器接地端子是否良好可靠连接。

4,变压器出线端是否有电容补偿装置。

估计是由于变压器中性点电位偏移或变频器输入高次谐波引起的谐振。

网友I:
路过过来看看。万一以后用得到

网友J:
路过咯来看看,不知道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