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对测量精度有什么影响,有什么解决方案?

楼主(2016-06-23):
干扰对测量精度有什么影响,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A:
在实际应用中,干扰非常难避免,把控不好,对测试设备的精度影响很大,但是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其实干扰并不可怕,把控的好的话,对测量还有好处。

网友B:
干扰信号就是是你测量不准确,解决办法就是采取抗干扰措施。

网友C:
[弱电仪器的抗干扰措施的设计]即将发表,全面,理论与实际…回复。

网友D:
解决办法就是采取抗干扰措施,有很多啊,比如可靠接地,用较好的屏蔽线,强电和弱电分开,加磁环抗干扰,增加隔离变压器,增加滤波器或电抗器等等

网友E:
干扰影响的不是仪表的精度,而是信号传输的失真性

网友F:
有时PLC读不出来,加个隔离式安全栅就好。经常遇到这种事

网友G:
通常情况下,干扰是测量的天敌,干扰会降低测量精度,严重情况会导致测量不能正常进行,就这个角度而言,干扰可以提高测量精度,是假的!但是呢有一种方法干扰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H:
干扰确实比较不好把控,控制不好的会导致测量仪器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