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负载最大是多少啊

楼主(2016-06-23):
最近朋友买了一堆的电器什么烤箱什么的,想要在小区开店,恭喜下!!、

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小区不让拉380V的三项交流电,要考虑到家庭用电负载,我们简单的把电器总负载算了下在13000KW左右,在小区能够正常运行,且没有安全隐患么,(烤箱后面换了220V的家用烤箱加到总负载里面了)

朋友在四川开店的,小区1楼,不知道13000KW的功率能不能安全使用呢,请各位工程师大大们分析下,谢谢各位了!!!!!!1

网友A:
你确定是13000KW?

网友B:
小区是不允许办商业项目的。不论单相还是三相,以营利为目的的电器设备用电,属商业用电,要单独挂表,负荷大的要单独送电,小区当然不能同意,也没那权利。

楼主:
是W,打错了,13000W

楼主:
那我朋友要用这些电器能够运行的起来么

网友B:
不说就不知道你打错了!整个小区用电量也不及那1/10。

如果是正规的小区管理,是不会允许在小区做生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W,打错了,13000W

我就说呢,你用什么设备一起能有13000KW呢。这样给你说吧,住宅用电功率一般都是8KW左右。你这勉强可以,只要用电器不一起开。一起开的话可能会引起负荷过重,可能会跳闸。严重的会引起火灾。

网友C:
看看能不能申请个单独供电,小区里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麻烦的很

网友D:
13000KW就是三相电,也需要专门铺设线路,基本上要配一个变电箱了。

如果是13000W,电流约60A。对应在2012年以后建设的建筑一般可以最大到12KW,以前的一般为8kw。

所以,要使用时一定要注意避开大容量的一起开启。

网友E:
如果小区建设的时间较短,如果建设年限较长就不敢说了, 内部布线10平方以上能满足你的要求,内部线4—6的你的13000W的负载建议不要同时使用,低于4平方你就不要考虑,如果小区不允许居民用电改为商业用途,你还是服从物业管理吧!!

网友F:
13000w没什么问题啊  家庭差不多都这么大

网友G:
别同时开的话问题不大,要是很多年前的小区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