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uto CAD electrical 电气原理图绘制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6-06-23):
我在使用auto CAD electrical时,插入PLC元件,里面并没有三菱PLC模块。可以自定义添加三菱的PLC元件模块吗?如果可以,该怎样添加呢???有没有大神,求助求助

网友A:
原理图——其他工具——PLC数据库文件编辑器,在其中添加厂家,系列型号以及端子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其他工具——PLC数据库文件编辑器,在其中添...

恩恩,谢谢!!待会儿就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其他工具——PLC数据库文件编辑器,在其中添...

网友C:
可以自己画,画了后添加块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画,画了后添加块文件。

恩恩,我自己也找到了那个块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