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累计的误差

楼主(2016-06-23):
我是刚开始学习plc,,想请教各位老师

步进电机400脉冲转一圈   丝杠导程是3mm  给一个信号要移动要移动1mm   定长移动100次要移动10cm  就有累计误差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A:
从电气来讲,可以做到0误差。所以,误差的产生来源于机械。机械产生的误差可以通过电气补偿来无限接近0误差,但不可能避免。针对你的问题,个人观点,首先尽量保证机械的精度,然后通过程序补偿解决

楼主:
通过程序补偿解决   不知道是个什么办法不是太清楚

楼主:
老师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借鉴

网友B:
很简单,在程序中不要计算走1mm要多少脉冲,而是计算从当前脉冲数,走到3mm、4mm、5mm的位置上,需要多少脉冲。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

400脉冲3mm   那就是400脉冲分三次走 我就补这个误差  三次补一次误差是吗

楼主:
那么定长可变的话有形象吗

网友B:
“ 三次补一次误差是吗”

只要保证每次停的位置尽量准,不需要在意“补误差”的问题。

“那么定长可变的话有形象吗”

这个没看懂。

楼主:
那么定长可变的话有影响吗

网友B:
“那么定长可变的话有影响吗”

这个问题就不是您在网上上问的了,您要去问您的客户,或者是同事、老板等等。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应用要求的问题。

如果有影响的话,要保证定长一致,就必须接受累计误差,两个总要保留一个的。或者采用细分驱动器,变成4000个脉冲转一圈,甚至更多脉冲,提高控制分辨率,减小影响,小到两个至少能接受一个的程度。

再不行,您就换丝杠吧,导程4mm、5mm的丝杠都不难找,反而是3mm的不多见。也可以换个3相步进,有的驱动器可以把一圈的脉冲数设置为3的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