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刹车电源

楼主(2016-06-23):
台达伺服ASD-A2  400V系列伺服,控制电源为24V。

(1)刹车的电源能跟这个电源共用一个电源吗?共用一个电源会有什么影响?

(2)手册上说:刹车用电源为DC24V,严禁与控制讯号电源VDD 共享。是什么意思?

(3)这个电源跟PLC电源同一个有无影响?

网友A(2019-09-26):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B(2020-06-09):
抱闸的电子刹车24V电源要单独用一个电源盒供电

网友C:
不光是台达,哪家的带励磁的抱闸都是一样:

1,不能,抱闸励磁是高感性元件,启停过程中对供电部分有很大影响,如果共用可能造成逻辑供电不稳进而产生错误.

2,控制讯号VDD指的是逻辑供电的正,抱闸电源和逻辑电源可以共地,但是正不能共用.

3,有影响,具体原因看1,励磁抱闸必须单独电源供电,不能与任何逻辑控制器件共用电源